简析MSPM0L的GPIO+DMA接口模块

楼主(2023-06-26):
DM, DMA, GPIO, IO, gp
GPIO 外设支持对 DOUT31_0 寄存器进行 DMA 写入访问。此功能允许用户在指定的器件引脚上生成预定义的输出序列。某些应用需要预加载的 GPIO 引脚更改序列,并且 MSPM0 平台允许 DMA 运行该序列,以便 CPU 能够保持睡眠状态并节省能源。
DMAMASK 寄存器用于指示允许 DMA 修改哪些 GPIO 位。通过设置 DMAMASK 寄存器中的位,便可以通过 DMA 修改相应的 DOUT 位。注意:无论 DMAMASK 值如何,CPU 都可以向任何 DOUT31_0 位写入数据。
在 DMA 和 CPU 同时尝试访问和修改 DOUT31_0 寄存器的情况下,用户有责任管理 DMA 和 CPU 总线事务,这些事务以要修改的同一位为目标。
• 如果已设置 DMAMASK 位,则将优先由 DMA 修改相应的 DOUT 位。
• 如果 DMAMASK 位已清零,则将优先由 CPU 修改相应的 DOUT 位。

网友A:
请问M0的Nano系列MCU支持这个功能吗?我**在非PWM引脚上利用PDMA和TIMER实现PWM输出。我尝试配置过,但是传输失败,TABORT_IS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M0的Nano系列MCU支持这个功能吗?我**在非PWM引脚上利用PDMA和TIMER实现PWM输出。我尝试配置过,但是传 ...

TI的芯片还有Nano的说法?这是新塘的芯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的芯片还有Nano的说法?这是新塘的芯片吧

不好意思进错版块了,请忽略

网友B:
哈哈哈哈,新塘的板块,这个是ti的,我就很纳闷,预定义的引脚序列是可以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B:
还是自己去预设,有没有可推荐的自动生成的引脚序列码?

网友C:
GPIO+DMA接口模块是什么接口?

网友D:
意思是在每个GPIO的触发事件上连接一个DMA通道,当触发事件发生时,DMA通道将自动从内存读取数据并传输到外设?

网友E:
GPIO+DMA 接口模块是单片机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功能模块

网友F:
通过DMA修改相应的DOUT位?

网友G:
GPIO和DMA可以结合使用,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处理和控制

网友H:
GPIO+DMA接口模块结合没有用过。

网友I:
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或单片机开发中。

网友J:
实现GPIO和DMA的方式取决于硬件平台

网友K:
参考相关的硬件文档和开发手册,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L:
通过DMA控制外设的数据传输,可以节省CPU的运算资源,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M:
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控制效率和实现更加复杂的控制任务。

网友N:
直接读取数据吗?

网友:
当需要大规模读写GPIO的状态时,可以使用DMA来传输大量的数据信息

网友E:
可以通过接口模块对外部的信号进行输入输出控制了。

网友O:
这个使用的是哪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