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 F4 F7哪些能够驱动RGB屏和哪些能驱动MIPI屏?

楼主(2023-06-26):
现在要做个LCD的驱动方案(720*720)的3.1寸但是LCD是MIPI口的,用SSD2828将RGB口转MIPI口
示意如下:

MCU------SSD2828------LCD
          |                    |
        RGB               MIPI
但是查了好多,大多是80接口的 ,几乎没有找打STM32去驱动RGB屏的
有人告诉我说F429  F439能够驱动RGB屏,  F7能够直接驱动MIPI屏
我现在手头只有块F407的开发板,还在论证可行性
429/39官方例程没有找到,F7也没玩过   谁用过做这方面的经验  大神来指导下啊!!

网友A:
你要是MCU直驱的话,一般H7可以都支持,F429以上支持RGB469上支持mipi

网友B:
这个具体还得看手册,手册说支持就是支持

网友C:
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一般H7应该都能支持吧

网友D:
RGB主要是引脚多的MCU才支持

网友E:
RGB的驱动,我记得野火就有响应的demo

网友F:
你这么转换有点麻烦吧

网友G:
为啥3.1的,还是个MIPI接口

网友H:
不如弄SPI的接口的,比较好驱动的

网友I:
你这转换成本挺高的啊

网友J:
这个主要是靠引脚数量

网友K(2023-10-25):
是引脚多的MCU才支持

网友L:
1.STM32F1系列中,如果具有SPI接口,就可以驱动RGB屏。
2.STM32F4系列中,如果具有MIPI接口,就可以驱动MIPI屏。
3.STM32F7系列中,如果具有MIPI接口,也可以驱动MIPI屏。

网友M(2024-02-09):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N: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O: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P: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Q: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R: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S: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