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emWin的MULTIPAGE_SetBkColor不起作用,***显示的是灰色

楼主(2023-06-26):
各位大侠您们好!
      有个问题想向各位请教,我在开发ST32F207的时候,使用了STemWin 5.26,使用了multipage 控件,想修改头部的颜色,为什么
使用
              MULTIPAGE_SetBkColor(hMultiPage, GUI_YELLOW, 1);

不起作用?***显示的是灰色,设置字体的颜色也没用,设置字体倒是可以,为什么?还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不起作用说明是不支持这个功能吧

网友B:
改颜色和设置字体好像不是一个函数吧

网友C:
应该是有配置冲突了或者根本就不支持吧

网友D:
话说现在用STemwin是不是比较好用了啊

网友E:
STEMWIN用的比较少,没咋了解过

网友F:
你可换个GUI开发工具啊,GTFX不是很好么

网友G:
可能时序错了?

网友H:
不应该啊,你设置黄色,还显示个灰色?

网友I:
你说设置字体和设置图片用这一个函数?

网友J:
可能就是不起作用吧,你换成其他意思呢呢?

网友K:
换个能替代它的函数表达呢?

网友L(2023-10-25):
可以换个GUI开发工具,比如GT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