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把f413的滴答时钟用延时函数不能实现1秒延时

楼主(2023-06-26):
程序不能是实现1秒延时,LED闪烁的很平凡。目前还没找出原因。求助啊

网友A:
大概率是程序问题,建议楼主在排查一下程序

网友B: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C:
定时器实现精确延时一秒?

网友D:
可以使用hal实现延时的。

网友E:
使用一个while循环实现了1秒的延时。

网友F:
这个可以实现的。

网友:
说明分频的大小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G:
秒级延时直接就可以用hal库实现

网友H:
取多少时是一秒

网友I:
延迟一秒的函数这么写

网友J:
你改过什么地方吗?

网友K:
程序肯定可以实现1秒的延时啊

网友L:
你把你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M:
一般1000ms不就是一秒了吗,你试试

网友N:
你这频繁是有多频繁啊,1秒很快的

网友O:
你是不是时间延时这块的函数搞错了啊

网友P:
有可能是你的主频并不对,导致延时函数也不对

网友Q:
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官方的例程吧,延时写的很正常的

网友R:
你电路是自己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