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老是闪退,卸载后安装也一样

楼主(2023-06-26):
我的电脑安装STM32cubemx老是闪退,卸了在安装还是一样,有网友说把用户里的关于软件的的文件删掉,但还是无济于事,纠结

网友A:
电脑兼容性问题,建议楼主重装一下系统确认一下

网友B:
应该是软件有冲突,建议将其他软件卸载确认一下

网友C:
右键调一下兼容性试试

网友D:
配置文件可能会损坏,导致CubeMX无法正常加载。

网友E:
STM32CubeMX 对计算机的硬件要求较高,特别是对于较大型的工程文件处理时。

网友F:
系统不兼容,右击属性,点击兼容性,“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G:
系统不兼容。

网友H:
管理员权限运行看看。

网友I:
STM32CubeMX 可能需要某些依赖库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J:
是由于系统不兼容导致的,需要进行更新系统即可。

网友K: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CubeMX

网友L:
完全卸载现有的CubeMX,并删除相关的文件和文件夹。

网友M:
关闭其他不必要的应用程序,以释放更多的内存资源。

网友N:
更改下兼容性设置

网友D:
使用的STM32CubeMX软件和相关库文件与您的操作系统版本兼容?

网友O:
我的是卡的厉害

网友J:
使用的 STM32CubeMX 软件版本是最新的,并且与您的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C:
兼容的问题吧,你可以试试以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P:
换个版本就好了,之前版本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Q:
你这是不是路径含中文了

网友R:
一般也不会啊,你电脑是不是有点啥问题啊?

网友S: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网友T:
安装闪退,就是说明安装都安装不了是吧

网友U:
你这删除软件文件好像没啥用了,有点像系统不支持一样

网友V:
Java运行库版本的问题

网友W:
如果有条件,重做一下操作系统吧

网友X:
是安装上之后,不能打开使用吗?

网友Y:
JRE版本是否兼容?建议将你电脑里面的JRE卸载了安装一个最新版本的。

网友Z:
你用虚拟机的方式,安装一下呢?

网友AA: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AB:
其实STcubemx属实兼容性不是很强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C:
兼容模式运行看看

网友AD(2023-10-26):
可能是电脑兼容性问题,重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AE(2023-12-11):
右键单击以调整兼容性并尝试它

网友AF:
stm32cubemx,大概必要某些依靠库才气正常运行

网友AG: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AH: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