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串口1与串口2配置后串口1使用不了

楼主(2023-06-26):
单独配置串口1和串口2使用没问题,但是一旦配置两个之后串口1就使用不了了? 管脚映射正常,不清楚哪里出现问题,望高手出招。

网友A:
强烈建议使用STM32CubeMx配置下,很快有结果。

不必为这些基本配置浪费时间。

网友B:
这是串口2的初始化把1的给覆盖了吧

网友C:
如果串口1无法工作,可能是由于接收或发送时发生了缓冲区溢出。

网友D:
编写代码时,应该验证RX和TX引脚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可能是串口IO的没有使能,导致不能通了。

网友E:
有使用过STM32多串口的应用,使用3个串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接收过程中使用了中断处理,确保中断优先级和中断服务程序(ISR)的编写正确。

网友G:
通过串口2进行调试并输出相关信息,以便进一步排查问题。

网友H:
参考手册和开发工具文档进行排查和调试。

网友I:
及时处理接收和发送缓冲区,以避免溢出问题。

网友J:
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中断或轮询模式来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K:
最后没有使能串口1

网友L:
检查是否正确初始化了串口1和串口2

网友M:
将串口1的引脚映射到相应的GPIO引脚上。

网友N:
你这是配置冲突吧

网友O:
USART1模块的时钟必须启用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P:
大概率是你程序配置冲突了

网友Q:
不应该啊,这俩串口的IO是一个?

网友R:
是不是串口1和串口2的有交叉的地方啊?

网友S:
你这有点意思,映射正常,串口还不能用,这就奇了怪了

网友T:
两个串口初始化配置冲突了

网友U:
用调试的方式,仿真看看,那里出了问题哈

网友V:
是不是你程序写的不对啊

网友W:
有的时候,串口中断这段代码写的不对,可能误操作写错了,就会这样的

网友X:
看看你咋写的代码呗,能贴出来吗

网友X:
单独使用没问题,一起用就不行,复用这块出错了吧

网友Y:
你是串口1收不到数据还是发不了数据啊?

网友Z:
你这绝对是配置冲突了

网友AA(2023-10-25):
建议用STM32CubeMx配置下

网友AB(2023-12-11):
参考手册以及开发工具文档举行排查以及调试。

网友AC:
查抄是不是精确初始化了uart1以及uart2

网友AD:
这是串行端口2的初始化,覆盖了端口1的初始化

网友AE: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AF: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