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例子程序下载板子后串口中断有中断无数据

楼主:
具体情况如图res无数据,我查不到有关这样的情况的信息,在此问下如果有谁遇到过。
无数据是怎么触发的中断。
可能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A(2023-07-18):
有中断,无数据,说明波特率没对应上

网友B:
串口有乱码吗?

网友C:
可能就这一次收到了串口数据吧,误触发之类的

网友D:
你这串口例程啊,用官方的教程来操作呗

网友E:
一般重新上电,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F:
遇到过啊,串口收到干扰了,当时是

网友G:
这不是明显的干扰么

网友H:
你重新复位一下,也是这样么

网友I:
按理来说不应该的呀,如果不是干扰的话,真解释不通

网友J:
遇到过的,之前就是上位机午误操作,总是多发一些没用的数据

网友K:
建议还是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通讯线

网友L(2023-10-25):
应该是波特率没对应上

网友M(2024-01-0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N: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