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 LPUART从STOP模式唤醒字节接收错误

楼主:
平台:STM32L011,9600波特率 ,4M内振
运行情况:MCU利用LPUART从STOP模式唤醒,串口数据每个字节间隔时间1秒,芯片每接收到一个字节唤醒,然后立刻再次休眠。唤醒休眠周期为1S
问题:串口如果在1秒的时间间隔(此时MCU处于STOP模式)中出现脉冲干扰,MCU会接收该干扰,但是却会使接下来的一个字节(该字节和干扰之间间隔时间约500ms)的接收错误,这是怎么回事?不进入休眠则不会出现该问题。

网友A(2023-07-18):
唤醒之后,得等会儿才能用串口吧

网友B:
唤醒后第一个字节丢掉就行了

网友C:
脉冲干扰是不是电源带的问题啊

网友D:
这接受字节怎么会错误呢?不理解

网友E:
可能是接收到干扰的数据了是吧

网友F:
话说,你这干扰哪儿来的

网友G:
不进入休眠就没问题?这挺有意思

网友H:
MCU要是接收到这个干扰,还误以为是数据,那可就糟糕了

网友H:
你可以做好屏蔽啊,实现将电子脉冲屏蔽出去

网友I:
按理来说不应该这样的,你还是加个屏蔽罩试试吧

网友J:
低功耗唤醒之后,许多外设都是恢复初始状态了,所以被干扰影响也算是正常

网友K(2023-10-25):
唤醒后第一个字节丢掉就可以了

网友L(2024-01-01):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M: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