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GPIO分配工具

楼主(2023-06-26):
请问GD32有没有专用的GPIO引脚分配工具?是否可以直接使用STM32CubeMX配置工具。准备选用GD32F303ZGT6,是否和STM32F303ZGT6 pin to pin?

网友A:
估计是没有这种工具的

网友B:
其实GD,你手搓固件库也是没啥难度的

网友C:
建议还是用官方的固件库,在其之上进行程序的搭建比较好

网友D:
你肯定不能直接用CUBEMX的啊

网友E:
用GD不值得吧,不如用国产的APM呢

网友F:
不能用cubemx来配置GD的芯片底层的

网友G:
应该是没有专用的引脚分配工具

网友H:
  没用过GD,不太知道啊,但是一般情况是GD都用库函数修改的

网友I:
能不能P2P,最好是自己对照一下手册,或者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

网友J:
F303有啥优势啊?用F4的多好

网友K:
肯定不能使用ST的cubemx

楼主:
引用 网友K:
肯定不能使用ST的cubemx

不是用cubemx生成的代码,主要是它里边有一步是做IO功能分配的,感觉挺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cubemx来配置GD的芯片底层的

不是用它生成驱动代码的。主要使用它里边有一步是做GPIO功能分配。

网友L(2025-01-17):
没找到,有个啥builder支持的处理器很少

网友M: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N(2025-02-28):
GD32F303ZGT6和STM32F303ZGT6引脚布局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