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有用标准库做STM32F4的USB CDC通信的吗?

楼主(2023-06-26):
最近在做一个STM32的项目,之前用HAL库开发,由于某种原因,现在转到标准库开发,比HAL感觉稳定一些,但是网上资料较少,有用到USB CDC 功能,现在调了半天出不来,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类似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当然有啊,很多人做啊!只是好像大家在关键的地方都不放出来!

网友B:
直接用官方例程,现成的

网友C:
CDC类不就是虚拟串口吗?资料很多啊

网友C:
也不难,配些参数,基本就OK了

网友D:
其实要不是这样的,HAL只是冗余比较多,但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E:
你这HAL直接配置就成功的事儿,非要自己写啊

网友F:
用下hal库吧,标准库太麻烦配置起来

网友G:
用标准库的话,官方有例程的

网友H:
话说F4还有标准库呢啊

网友I:
标准库我记得正点原子好像是有

网友J:
这种就看手册也是可以的,而且官方也提供了标准库的

网友K:
调不出来是哪里没弄好啊?

网友L:
注意下描述符就行,USB这块就描述符比较难弄

网友M:
你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例程呗,他好像有CDC的例程吧

网友N:
现在你什么进展了啊?

网友O(2023-10-26):
可以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例程

网友P(2024-01-0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Q: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R: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