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使用标准库怎么在使用时开启外部中断,不使用时关闭外部中断?

楼主(2023-06-26):
STM32使用标准库,怎么在使用时开启外部中断,不使用时关闭外部中断?怎么使用标准函数库函数来控制关闭外部中断?

网友A:
用寄存器实现关中断比较快

网友B:
不在中断里处理数据,就获取状态,估计关不关影响不大

网友C:
如果串口的话,可以这样写: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 DISABLE)                //串口2中断失能

网友D:
你再好好找找,很容易看到如何实现开关中断的

网友E:
外部中断关了干啥啊,数据抛弃不就行了么

网友F:
我记得标准库函数好像有这方面的写法吧

网友G:
你可以翻一下手册,我觉得手册里能有写的

网友H:
关闭中断好像跟STC差不多,就什么EA之类的吧

网友I:
没研究过,我这部分的代码好像都没用到关闭的

网友J:
可以不关闭的啊,就获取就获取呗,不处理数据估计就可以

网友K:
获取后不管这个数据不就行了

网友L(2023-10-25):
可以用寄存器实现关中断,比较快

网友M(2024-02-09):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N: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O: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P: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Q: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R: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S:
小型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