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tmc2226堵转检测该如何配置求大佬指导

楼主:
使用串口进行配置,但是寄存器的配置不知道为啥总是不能实现堵转检测

网友A(2023-07-17):
串口实现堵转检测?

网友B:
没太理解,你想咋弄实现堵转检测啊?

网友C:
TMC2226是啥芯片啊?

网友D:
堵转检测也不能用串口来实现吧

网友E:
差啥呢?配置上遇到问题了?

网友F:
是不是你的串口配置没配置对啊

网友G:
寄存器咋配置的,你想要配置成什么功能呢?

网友H:
串口不对吧,是不是波特率没对上啊

网友I:
不能实现堵转检测,说明串口没接对呗

网友J:
话说TMC2226使用串口输出的堵转信息么?

网友K:
串口怎么检测堵转啊?

网友L(2023-10-25):
会不会是串口配置没配置正确

网友M(2023-12-11):
1.配置SGTHRS寄存器的速度阈值。当SGTHRS*2 > SG_RESULT时,就会触发堵转检测标志。
2.DIAG引脚会输出一个脉冲,脉冲宽度约12MS。收到脉冲后应停止输出脉冲控制(配置好电流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