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应该怎么选型

楼主(2023-06-26):
刚入手STM32,想做点电机方面的控制,看了下stm32系列,近百个型号,
从cpu硬件资源来看,有很多适合的,这就困惑了,到底怎么选呢  ?  如果 每个型号后面有个参考价格或许能有点帮助,

大家都 是怎么选型的 ?

网友A:
其实如果只是芯片的话,单片也差不了太多,建议还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B:
楼主真的想做的话可以联系以下代理,ST的代理响应速度其实挺快的

网友C:
看具体需求,不考虑成本的话留点余量也可以

网友D:
要看自己需要什么功能吧

网友E: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网友F:
不报具体需求怎么选型啊

网友:
应用需要哪些功能和外设,例如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模拟输入输出、定时器、PWM等。

网友G:
考虑可用的开发工具和软件支持。确保选择的型号有相应的开发板、调试工具以及丰富的软件库和示例代码,这将有助于开发过程并缩短上市时间。

网友H:
TM32微控制器提供不同大小的闪存和RAM选项,根据 需求选择适当的容量。

网友I:
STM32系列提供不同的工作电压选项和功耗管理功能,选择适合项目要求的型号。

网友J:
根据应用的计算和处理需求,选择适当的处理器核心和时钟频率

网友K:
选择适合的STM32型号可以更好地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网友I:
如果需要高精度模拟功能,可以选择具有ADC/DAC的型号;如果需要网络连接功能,可以选择具有以太网接口的型号。

网友L:
根据 PCB设计和尺寸限制,选择适合的封装类型和引脚数

网友M:
STM32系列有Cortex-M0、Cortex-M3、Cortex-M4、Cortex-M7等多个内核,可以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内核。

网友N:
确定项目的功能需求,包括处理器性能、存储容量、外设接口数量和类型等。不同的STM32型号提供不同的处理能力和外设集成级别,选择适合项目需求的型号。

网友O:
STM32的应用也有多种选择,例如电机控制、传感器数据处理等,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J:
不同的STM32型号具有不同的处理器核心,时钟频率和存储器容量。确保选择的型号能够满足您的应用性能需求。

网友C:
满足需求的话就考虑成本呗

网友P:
不同的STM32型号提供不同的功能和外设组合。

网友Q:
首先确定您的应用需要哪些功能和特性。例如,您是否需要具有USB、CAN、Ethernet、LCD控制器等特定功能的微控制器?确定您的应用所需的功能列表将有助于缩小选择范围。

网友R:
官方有个选型软件

网友S:
所选型号具有足够的供应和长期的生命周期支持,以便在产品生命周期内获得技术支持和产品可靠性。

网友T:
STM32有多种功能可供选择,例如USB、CAN、SPI、I2S等,可以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选择所需的功能。

网友U:
不同型号的STM32具有不同的成本,高性能和更多特性的型号通常价格较高。

网友D:
可以用选型软件选一下

网友V(2023-10-26):
要根据需求选择适当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