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VC的EMC性能怎么样

楼主(2023-06-26):
0大家有用STM32F103VC做的产品进行EMC测试么?
我做群脉冲测试,只能打到2KV,再高WWDG就会复位了;超过3KV,WWDG都不复位,直接死机了。
电源是用220V变压器转12V整流滤波稳压再LDO降压到3.3V给STM32供电的。
不知道大家测试的性能如何

网友A:
没看到有STM32的EMC性能测试

网友B:
STM32F103VC的引脚布局经过优化,以最小化信号线之间的串扰和干扰。

网友B:
良好的地线设计可以减少共模噪声和地线回流路径的干扰。

网友C:
STM32F103VC的EMC性能一般,需要自己配外设来提高EMC性能

网友D:
STM32F103VC具有良好的地面和电源供应引脚布局,可以帮助减少地回线和电源线的干扰问题。

网友E:
硬件设计很关键

网友A:
EMC问题,大部分是PCB布线引起的吧

网友F:
没做过EMC测试,不过一般MCU都是OK的

网友G:
通过采用分立的电源域、引脚隔离和适当的电路布局等方式来实现。

网友H:
你是不是电路设计有点问题啊

网友I:
那你电路没设计好,跟MCU也没啥关系吧

网友J:
估计是进到硬件中断了吧,然后导致死机的

网友K:
LDO前端加个TVS试试?

网友L:
你是针对MCU单独做的EMC么?还是整板啊

网友M:
其实很多原因都是电源脉冲,或者干扰导致MCU重启的

网友N:
看看你复位IO这块怎么设计的

网友O:
你电路设计这部分贴出来看看呗

网友P:
一般MCU都是OK的,但你也得电路上设计好保护,不然不行

网友Q(2023-10-27):
可能是进到硬件中断了导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