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的MCU在抗干扰性方面,表现如何?

楼主(2023-06-26):
华芯微特的MCU在抗干扰性方面,表现如何?

网友A:
ESD可以做到6kV~8Kv,

网友:
个人觉得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最重要的还是在电路设计上

网友B:
通常会使用分离的模拟和数字地线,以减少模拟信号对数字信号的影响,并降低干扰的传播。

网友C:
良好的地线设计可以有效减少共模噪声和地回流问题。

网友D:
确保输入和输出端口的阻抗匹配,以减少干扰信号对 MCU 的影响。使用合适的负载电阻、终端电阻等可以帮助减少反射和串扰。

网友E:
MCU抗干扰当然需要同时从软硬件两方面着手。

网友F:
MCU通常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其抗干扰性能,以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G:
MCU通常会采用电源滤波电路来减少来自电源线的噪声和干扰。

网友H:
根据实际情况,在输入输出端口添加适当的滤波器,如 RC 滤波器、磁珠、电感等,可以有效抑制高频噪声和干扰。

网友I:
MCU 的硬件设计应考虑到抗干扰的需求。这包括使用抗干扰材料和过滤器来减少外界电磁干扰,合理布局引脚和信号线,以最小化干扰的传播路径。

网友J:
在强干扰地使用的单片机都必须在设计时仔细考虑好。

网友K:
华芯微特的MCU抗干扰确实可以

网友L:
单片机本身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网友M(2023-08-09):
他家的抗干扰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N:
我觉得这个干扰得看是啥来源吧

网友O:
你这个抗干扰没啥意义,得看整体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P:
我记得手册上有写抗干扰的能力啊

网友Q:
表现很好啊,肯定芯片问题不大的

网友R:
建议还是整体考虑,你要是电路设计好了,就算是芯片抗干扰能力不强大,也没啥问题的

网友S:
我认为华芯微特在国产内做的还是不错的一家芯片公司

网友T:
其实你最好是整体测试,不然效果根本没意义

网友U:
官网是写的6-8KV的,实际没测试过

网友V:
大概都很好吧,这芯片能有抗干扰性能差的么

网友W:
抗干扰,硬件设计是王道

网友X:
电路设计上避免干扰最重要

网友Y(2023-11-30):
一般芯片都是工业级获或是商业级的重要的还是PCB布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