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的DMA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3-06-26):
SWM341,使用DMA接收串口数据时,看官网的测试,传输的count是64字节,分别在传输一半和传输完成时触发中断,读取数据。如果要接收的串口数据不定长,要怎么设置?

网友A(2023-08-09):
用定时器呗,定时器间隔差多少,会判断这是2段数据这种

网友B:
好像有这种接收到多少个字节就可以触发中断的那种功能

网友C:
DMA的不定长数据处理,网上一搜有很多

网友D:
之前处理DMA的不定长数据用定时器是可以的

网友E:
我记得网上有很多相关的例程吧

网友F:
你最好还是去找找,应该会有解决方法的

网友G:
不定长接收数据挺简单的吧

网友H:
你就先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成,然后就可以读取了啊

网友I:
你通过数据的格式来判断是不是也行

网友J:
你为啥要收一半和传输完成各触发一次中断呢?

网友K:
网上搜很多

网友L(2024-01-04):
已更新,,现在可以通过DMA接收任意长度的字符串了

https://gitee.com/synwit-co-ltd/SWM341_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