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这个芯片user boot只能放在指定的区域吗?

楼主(2023-06-26):
SWM181这个芯片user boot只能放在指定的区域吗?

网友A(2023-08-10):
应该可以不用吧

网友B:
这个指定区域好像也不是吧

网友C:
你就看程序最先执行那里呗,你就放在哪儿就行

网友D:
是要固定区域的,因为要跳转到boot上才行

网友E:
放在0地址上应该就行吧

网友F:
我记得是可以的,但是也得自己写代码,写跳转才行

网友G:
Boot的代码应该是固定地址才行

网友H:
都用指定区域的地址吧,能稳妥很多

网友I:
一般指放在最初的指定区域才行

网友J:
参考ST的BootLoader就好了,网上一堆堆的

网友K:
放在0地址上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