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用vscode怎么debugSWM341?

楼主(2023-06-26):
用vscode怎么debugSWM341?

网友A(2023-08-10):
你得创建烧录文件吧

网友B:
为啥要用vscode来烧录swm芯片呢?

网友C:
Vscode一般只是属于一个编辑器而已

网友D:
你得写编译链吧,不然估计可不中呢

网友E:
我记得网上有相关的教程啊,需要弄个jlink之类的

网友F:
还是用keil吧,简单可靠

网友G:
我记得vscode也可以安装keil的插件吧

网友H:
正常debug就好了,没那么麻烦的

网友I:
好像跟GCC编译链有关系,得官方提供才行

网友J: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用keil 多好啊

网友K:
弄个jlink,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