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使用RGB转VGA的话,可以驱动多大的屏幕?

楼主(2023-06-26):
使用RGB转VGA的话,可以驱动多大的屏幕?

网友A(2023-08-10):
一般就1080P的呗,最高清了吧

网友B:
VGA好像分辨率并不是很高

网友C:
你这是想接VGA的屏幕吧,这是

网友D:
一般多大都可以吧,得看你的存储有多大才行

网友D:
话说,这不都是显存的事儿吗?

网友E:
大概都是10寸左右就可以吧

网友F:
没这么弄过,想知道RGB的屏现在得多钱了啊?至于这么麻烦么

网友G:
你这VGA转换,是不是得加芯片啊?

网友H:
可以驱动很大的屏吧,我觉得,因为VGA分辨率并不高

网友I:
你想用多大就用多大,只是你的性能,和你的存储有点关系

网友J:
屏尺寸?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K:
如果你这里说的VGA指的是RGBHV模拟视频信号,加一个ADV7128 视频DAC转换芯片就可以得到VGA视频信号,分辨率随341输出自动改变
VGA按照标准来说代表的是 640*480 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