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的AD的差分输入采集,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23-06-27):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差分输入,每一个输入信号都有自有的标准地线;由于公模噪声可以被导线所消除,从而较少了噪声误差。

网友B:
差分信号输入的话  低端是不是不能和地进行短接呢

网友C:
楼主应该详细描述一下想要使用的方向

网友D:
信号受干扰时,差分的两线会同时受影响,但电压差变化不大(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E:
差分输入的话没有特别注意的 就是别超过测量的上限就行

网友F:
查分信号如果信号比较微弱的话 尽量保证两根信号线的长度是一样的

网友G(2023-08-10):
差分采集的话,最好是阻抗和走线长度都差不多才行

网友H:
正常绘制就行,不用担心

网友I:
一般情况,差分就按差分数据对的规则弄就行

网友J:
建议有的啊,就是走线规矩一些,电路设计的时候避开干扰

网友K:
ADC的差分采集应该还好吧,不用太过担心的

网友L:
加运放是不是能好一些啊,运放能降低干扰的

网友M:
没啥太好的建议,这得看你电路的设计的

网友N:
华芯微特他家没有相关的建议么?

网友O:
你不如去咨询一下他家的技术工程师呢

网友P:
程序方面没啥建议,其实就是电路设计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才行

网友Q:
不能和地进行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