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S是否支持EMMC?

楼主(2023-06-27):
SWM34S是否支持EMMC?

网友A(2023-08-10):
应该是不支持的吧

网友B:
一般芯片都可以用EMMC的?不可以吧

网友C:
你为啥要考虑EMMC啊?用普通的SPI的flash不行吗?

网友D:
最好还是用简单点的存储吧,毕竟有EMMC给单片机有些浪费,哈哈

网友E:
这个具体还是要看看数据手册的,不然不好弄啊

网友F:
EMMC不都是针对高端处理器使用的么

网友G:
大概是不支持吧

网友H:
我看EMMC好像是给电脑或者平板这种应用场合使用的

网友I:
这是为了给手机拓展存储大小,而且研发出来的吧

网友J:
用普通的存储吧,EMMC还是别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