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的MCU有支持mipi的吗?

楼主(2023-06-28):
(无正文)

网友A(2023-08-12):
暂时没有mipi接口的吧

网友B:
MIPI接口一般都是MPU上支持

网友C:
这个得看最新或者高性能的芯片才行

网友D:
我觉得华芯微特应该没有

网友E:
虽然没有mipi,但是楼主估计可以用转换方案试试吧

网友F:
一般mipi的屏驱动起来比较复杂呢

网友G:
华芯微特可能没有相关的屏驱动方式

网友H:
我看他家选型手册上也没有这种带mipi的屏幕啊MCU啊

网友I:
换屏吧,好像是没有支持mipi的

网友J:
如果这芯片要是带mipi接口就好了

网友K:
我看是没有,不过用其他屏接口不也行么,他家RGB的比较多

网友L:
应该没有

网友M(2023-10-20):
华芯微特屏驱MCU支持多种尺寸和分辨率的TFT-LCD,其中LCD接口包括I8080、RGB565、RGB888,但是目前还没有MIPI接口。

网友N:
你好,目前我们没有支持mipi的MC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