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CubeMX工程中,SPI操作MAX7219结果错误

楼主(2023-06-26):
STM32F103C8T6核心板,MAX7219点阵模块,STM32CubeMX 生成工程,并配置SPI1为Transmit Only Master ,配置PA4 为 GPIO_output 模式是open drain

max7219有一段51的例子代码,
//功能: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ess、dat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3);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这个在51上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以下是我改写的,请大神们指点:

void max7219_init(void){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uint8_t cmd[]={0x09,0x00,0x0a,0x03,0x0b,0x07,0x0c,0x01,0x0f,0x00};
        int mi=0;
        for(mi=0;mi<10;mi++){
                HAL_SPI_Transmit(&hspi1,&cmd[mi],1,1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

while(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for( j=0;j<3;j++){
                        for( i=0;i<8;i++){
                                command[0] = i;
                                command[1] = dp[j];
                                HAL_SPI_Transmit(&hspi1,&command[0],1,1000);
                                HAL_SPI_Transmit(&hspi1,&command[1],1,1000);
                        }
                                HAL_Delay(1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

现在这段代码的表现是64个LED全亮,然后就没变化 了。
正确的应该是显示 1,2,3
求指点问题所在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时序不对了吧

网友B:
你用的是硬件SPI呗?

网友C:
按理来说,硬件的SPI不用考虑时序问题吧

网友D:
你和51差别不就是主频么,主频反应的就是时序了

网友E:
你的SPI读写方面,咋弄的?

网友F:
按理来说,你配置好像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G:
每次delay1000 是做啥啊?

网友H:
你把1000这个delay去掉试试,感觉你把时序都弄乱了

网友I:
不应该啊,要不你用模拟的SPI试试?

网友J:
你这传输十次的CMD是控制命令吗?

网友K:
时序的问题吧

网友L:
硬件spi应该不用考虑时序的

网友M(2023-10-25):
把1000这个delay去掉试试

网友N(2023-12-10):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O: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P: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Q: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R: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S: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