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如果MCU锁住了,可以用jlink解锁吗?

楼主(2023-06-28):
如果MCU锁住了,可以用jlink解锁吗?

网友A:
不可以,建议用ISP工具擦除芯片

网友B:
在软件界面中找到相应的选项,根据芯片型号和具体保护类型选择对应的解锁操作,例如擦除读保护设置或编程保护位。

网友C:
一些MCU可能提供了硬件或软件的保护功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修改。

网友D:
不同厂家的芯片可能具有不同的锁定机制,所以解锁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E:
解锁MCU涉及到硬件和软件操作,需要仔细阅读相关文档

网友F(2023-08-12):
得看你咋锁上的吧

网友G:
如果你要是用jlink加密了,就可以解锁

网友H:
我觉得你还是用ISP的方式吧,能好一些

网友I:
一般是不能用jlink解锁,比较麻烦的

网友J:
用ISP能好一些,就相当于串口或者USB方式烧录就好了

网友K:
其实以后还是弄个boot+app的方式,就好了,就不会出现锁住了问题了

网友L:
你可以把RST接在jlink上,试试能不能解锁

网友M:
一般这种锁都是考验手速的,就是复位是否直接连上SWD的问题

网友N:
最后发现还是用ISP解锁方便喽,楼主

网友O:
基本不能用JLINK解锁,因为是SWD接口被锁,jlink读不到

网友P:
当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