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C++编写stm32驱动及算法怎么快速上手?

楼主(2023-06-26):
请问哪位大神用C++写过STM32f103的驱动程序,能否指导一下,怎么快速上手?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的C啊,用C++没用过

网友B:
好像没啥区别吧,我看有人用C++的库的

网友C:
你可以用其他的开发方式,比如micropython这种

网友D:
为啥要考虑用C++来写驱动呢?

网友E:
建议还是老实点,用C语言吧,其实也差不多,但是稳啊

网友F:
好像用cubeIDE开发的,有可能是C++的驱动

网友G:
这个指导不了,不过你就按照C语言的逻辑做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剩下就是编译器的事儿了

网友H:
没试过用C++写驱动,感觉还是C来的比较快

网友I:
网上搜搜,看如何用C++开发STM32

网友J: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现在STM32开发直接用cubemx配置,应用自己写,多好,还省事儿

网友K:
c++也可以,它俩感觉差不多

网友L:
c++也是extern "C"{}这样吧

网友M(2023-10-25):
可以用其他的开发方式,比如micropython

网友N:
首先需要掌握C++语言的基础知识,包括变量、数据类型、控制结构、函数、指针等。可以参考一些C++的入门教程或经典书籍,例如《C++ Primer》等。

网友O:
了解STM32的基本原理、特性和架构,包括其寄存器、时钟系统、GPIO、UART、I2C、SPI等模块。可以查阅STM32的官方文档和相关教程,例如STM32的参考手册和官方网站上的教程。

网友N:
学习使用适合STM32开发的工具链,例如Keil、IAR、GCC等编译器,以及ST-Link等调试器。掌握工具链的使用方法,包括编译、烧录、调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