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通过swd方式下载程序报错

楼主(2023-06-26):
我用之前的工程下载都没问题,现在重新用keil4 新建了个工程下载程序报错,不知道是软件没有配置还是哪里的问题。 有经验的朋友给提个醒吧,谢谢。 在线等等等

网友A:
BOOT0拉高试试

网友B:
报错的话,提示什么啊?

网友C:
一般SWD烧录得给目标板单独供电才行

网友D:
你是不是芯片锁死了啊

网友E:
可以用jlink烧录,如果烧录不进去可以用解锁的方式先解个锁

网友F:
你重新创建的工程?是flm没配置对吧

网友G:
估计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H:
估计是软件没配置了呗,自己仔细看看吧

网友I:
我觉得可以把你keil的截图发一下,看看

网友J:
主要还是需要你的报错信息,一般有可能是线接触不好,还有就是算法芯片型号等等没选择对

网友K:
失物招領

网友L(2023-10-27):
看一下是不是芯片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