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SVET6是不是不支持内部的RTC啊?

楼主(2023-06-28):
SWM34SVET6是不是不支持内部的RTC啊?

网友A:
支持,但是RTC不支持外部供电,掉电后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B(2023-08-12):
看楼上的FAE讲,为何不支持外部供电啊?

网友C:
这设计算不算阉割版本的RTC啊?

网友D:
其实还是用外置的RTC比较稳定的

网友E:
用外部RTC芯片吧,很好用,而且不受掉电影响

网友F:
他家的RTC算是内置但不支持外部供电的

网友G:
你好好看看手册吧,有是有,但跟没有也没啥区别

网友H:
支持啊,内部的RTC是支持的

网友I:
其实也行,就算是掉电时钟跑飞,但接网络之后,重新校时就好了

网友J:
我倒是挺喜欢这款芯片的,参数太好了

网友K:
我看手册上说是支持的

网友L:
为何不支持外部供电

网友M(2023-11-30):
引用 网友A:
支持,但是RTC不支持外部供电,掉电后数据就丢失了

其实是不是不能用在电池的产品上吧

网友N:
查阅相关文档

网友O:
支持的啊,只是不支持外部vbat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