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有符号数的右移也和除法运算等效吗?

楼主(2023-06-26):
小弟最近在用STM32F030C6T6芯片完成电机的SVPWM控制。现在发现算法中,运行速度很慢。打算将所有的除法运算改成移位运算。一般的,无符号数的右移几位和除以2的几次幂是等效的。但是,在STM32里面,有符号数的右移也和除法运算等效吗?

网友A:
数学左右移会处理,和编译器有关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测试一下,看看数值是否正确,一般情况下是对的

网友C:
楼主可以用算法将其等效换算

网友D:
这个看编译器优化等级吧

网友E(2023-08-20):
其实你不移位运算也是可以的,不会很慢的

网友F:
是等效,这是c语言里的与用什么片子无关

网友G:
在某些情况下,有符号数的右移可以与除法运算等效,但并不总是等效。

网友H:
如果都是正数的时候,是等效的,如果有负数,估计就不行了吧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的啊,但是我觉得不能总是等效吧

网友J:
既然有符号,就没必要弄左移和右移的操作了吧,很容易出问题的啊

网友K:
一般情况是在正数为前提是等效的

网友L:
这个慢估计是你逻辑问题,不是左移右移的问题吧

网友M:
其实等不等效啊,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和运算规则来确定是否可以将有符号数的右移和除法运算等效使用。

网友N:
C6T6来处理SVPWM的话,是不是效率会很低啊?

网友O:
你可以用个高性能的MCU实现这个功能啊,毕竟C6T6的性能很低了

网友P:
可以的,通过算法可以运行更快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你可以用个高性能的MCU实现这个功能啊,毕竟C6T6的性能很低了

C6T6的性能并不低了,现在好多功能其实8位机就能解决。

网友Q(2023-10-20):
也可能是你逻辑问题

网友P:
编译器会自动给你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