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DAC外接运放,电压不放大

楼主(2023-06-26):
用STM32F407自带的DAC外接运放,想放大电压。
运放电路如下图(运放采用过LM318和OP07,效果一样):

测试电压曲线为一条余弦曲线:运放正输入端接入U(+) = -1.5cos(pi*t/5)+1.5. 这是一条幅值为0~1.5V的余弦曲线。运放负输入端接入电压为0V。
结果电压没有被放大。
单独测F407的DAC输出结果如下图(幅值和周期没有问题):

运放输出端输出波形如下图(幅值为1.5V,没有放大):

又测了一下运放正、负输入端的电压波形。
正端输入波形:

负端输入波形:

值得注意的是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波形基本同幅值同相位,幅值都是0~0.75V。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运放的输入阻抗太小了吗?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正负输入端电位一样啊

网友B:
为什么看不到你的波形?

网友C:
你的运放图呢?没有的啊

网友D:
一般情况是没问题才对啊,是DAC输出的信号大了?

网友E:
可能是运放部分的事儿吧

网友F:
你先用示波器测测DAC输出的数据对不对呗

网友G:
没看到你的图纸,能不能重新发一下啊

网友H:
DAC没啥问题的话,那就针对运放部分调整一下呗

网友I:
你可以用网上现有的运放模块,去试试

网友J:
感觉像没放大一样,是不是阻容搭配的不对啊

网友K:
你这运放设计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啊?

网友L:
换个运放模块试试吧,感觉你这不对

网友M(2023-10-27):
先用示波器测测DAC输出的数据,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