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G031进低功耗 stop模式前,不用的这些外设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3-06-26):
G031进低功耗 stop模式前,不用的这些外设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一般从来没有设置过的不用的外设不用管它就行了

网友B:
一定要注意那些不用的io口要进行处理

网友C:
不适用的模块要把他们的使能关掉 时钟也要关掉

网友D:
需要强调的就是每个厂家的io内部结构不同 需要设置成什么模式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E:
不用的外设都要关掉的话 是不是直接禁止使能就行吧

网友F:
如果进入低功耗的时候相应的时钟已经关掉了 那么还用额外关掉这些外设吗

网友G(2023-08-03):
不用的外设可以关闭啊,比如关闭其时钟

网友H:
得看官方的配置,这个比较专业的

网友I:
一般都是设置输入吧,设置为输入好像比输出强一些

网友J:
你可以关闭外设模块:将不使用的外设模块禁用,以减少功耗。可以通过相应的寄存器或控制位来关闭外设模块。

网友K:
一般可以关闭中断功能,然后就可以进入休眠了

网友L:
不用的外设直接关闭就好了,比如ADC之类的,可以关闭的

网友M:
这个问问官方的FAE吧,他们有相应的处理流程的

网友N:
大概都是如果IO的话,就设置输入,就可以

网友O:
关闭外设模块:将不使用的外设模块禁用,以减少功耗。可以通过相应的寄存器或控制位来关闭外设模块

网友P:
这一般是关闭外设模块:将不使用的外设模块禁用,以减少功耗。可以通过相应的寄存器或控制位来关闭外设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