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官方有PWM的输入捕获的demo么?

楼主(2023-06-26):
官方有PWM的输入捕获的demo么?

网友A:
这是一个啥功能?!
要使用N32来计算出来PWM波的频率与占空比吗?

网友B:
根据输入信号的周期长度,设置适当的计数器范围。确保计数器范围足够大,以容纳所有可能的输入脉冲宽度。

网友C:
选择正确的计数模式、捕获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以及启用/禁用相关的硬件功能。

网友D:
在使用PWM输入捕获时,应考虑计数器的溢出情况

网友E:
当计数器溢出时,应相应地处理,以避免数据错误或丢失。

网友F(2023-08-04):
这种demo应该都有吧

网友G:
一般都会提供的啊,尤其是国产MCU,写的例程可全面了

网友H:
这个自己写一下都行的吧,也不费劲

网友I:
你参考一下其他的捕获输入,一般都能模仿出来的

网友J:
你想要实现啥功能啊?

网友K:
大概都有捕获输入的例程吧

网友L:
最好还是先看看官网有没有,要是他们有这方面例程,是不是就不用不写了啊

网友M:
Demo还用要啊,自己搞个不就行了么,是吧

网友N:
你goto一下,看看捕获的操作流程和关键的函数就好了

网友O:
国民应该有这方面的例程吧,我记得

网友P(2024-02-26):
有找到用单定时器单通道测一路pwm的吗

网友Q:
在开发包里面有例程,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