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国民N32G430锁了怎么解锁啊?可以用ISP方式解么?

楼主(2023-06-26):
国民N32G430锁了怎么解锁啊?可以用ISP方式解么?

网友A(2023-08-04):
当然可以啊,用ISP解锁呗

网友B:
你先看看咋锁的,用jlink也可能直接解开

网友C:
要是你的SWD锁上了,建议还是换个芯片吧

网友D:
一般加锁都是解不开的

网友E:
其实像你说的那种,可以用ISP的方式解锁的

网友F:
很好奇啊,是误操作导致芯片加锁了么?

网友G:
用ISP解锁最好还要把boot的IO引出才行

网友H:
锁了就不好解开了

网友I:
现在说实话,很多锁都不好解开,因为芯片都连接不上,咋解嘛

网友J:
用ISP解锁肯定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