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PWM的输出次数怎么控制

楼主(2023-06-26):
不好意思,問個新手問題,

我的程式代碼如下:
PwmOut PWM1(PB_8);
int main() {
PWM1.period(0.010); // set PWM period to 10 ms
PWM1=0.2; // set duty cycle to 50%
}
請問我應該怎麼去控制PWM訊號的輸出次數呢?

@xch :繁体字也是中国的文字
xch
怎么搞得繁体字? 间谍?

网友A:
每次进PWM中断计数就行了,记到一定数量关闭PWM

网友B:
在PWM中断中计数,或者将PWM送到计数器计数。

网友C:
启用中断模式,每一次都有个中断,在里面计数,到了就停止输出。

网友D:
高级定时器有自动计数的寄存器。

网友E:
建议楼主使用高级定时器,里面很方便进行相关计数操作

网友F:
楼主用的是具体哪一款ST的芯片?感觉像是8位的编程方法

网友G:
进pwm就记一下数就好了

网友H(2023-12-30):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I: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J: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K: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L: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M: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N: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O: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P: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Q: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