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国民为啥芯片总容易进入到保护啊?有啥解决办法么?

楼主(2023-06-26):
国民为啥芯片总容易进入到保护啊?有啥解决办法么?

网友A:
进入啥保护呀?
详细说说呗,我好避坑

网友B:
什么意思啊 是说无法烧录程序吗?还是无法再次烧录程序

网友C:
是不是楼主在工程的配置里边有没有勾选什么啊

网友D:
在你程序的结尾是不是有写保护的代码啊

网友E:
可以通过编译器或者工程配置解除写保护吗

网友F:
楼主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了芯片的写保护啊

网友G:
如果是品牌问题的话 可以强制性的解除这种写保护

网友H:
是不是工程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I(2023-09-01):
这是芯片机制问题吧

网友J:
解决就是ISP功能引出,能好点

网友K:
之前在评测群里属实看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咋解决,我也不知道

网友L:
估计是你配置有问题吧,一般也不能总锁啊

网友M:
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N:
你这个问题最好是找官方的FAE,让他们给你出出招

网友O:
你说的进保护,你咋操作的?

网友P:
一般也不会啊,芯片那能这么脆弱,总进保护

网友Q:
估计还是你电路有点设计有问题,不然也不会这样吧

网友R:
解决方法就是如何救砖,哈哈

网友S:
是不是配置写保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