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SP下载失败

楼主(2023-06-26):
今天想测试一下STM32的ISP下载功能设置B00T0=1,BOOT1=0后ISP软件一直连接不上!不知道有没有用ISP方式的朋友?用的CH340转串口还有就是使用ISP功能时对外部晶体有没有要求?我用的是12M。

网友A:
看看boot有没问题

网友B:
跟晶振有关系的,主要是因为有波特率跟着

网友C:
你用8M晶振试试吧

网友D:
你说是CH340的晶振,还是MCU的晶振

网友E:
当然跟晶振会有些需求的啊

网友F:
有的,因为外部晶振会影响到MCU的波特率

网友G:
我记得一般都是8M的吧

网友H:
应该没啥关系,主要是串口链接成功就行了

网友I:
你设置完BOOT之后,断电重启一下呗

网友J:
串口应该没啥问题啊,一般情况都是可以直接连上的啊

网友K:
得看你怎么配置的,好像还得配置DTR怎么的信号才行

网友L(2023-10-27):
有,外部晶振会影响MCU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