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休眠后做1秒1唤醒,为了降低功耗可以怎么做?

楼主(2023-06-27):
N32WB031休眠后做1秒1唤醒,为了降低功耗可以怎么做?

网友A:
参考广播1秒一次测试平均12uA,也是一秒唤醒一次,还带了广播射频的功耗。 你需要的多低呢?一秒一次的周期任务具体需要做什么操作呢?

网友B:
可以定时自动唤醒

网友C: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有不同的功耗特性和唤醒机制,选择合适的模式可以使系统在休眠状态下功耗更低。

网友D:
要看你使用的是哪个级别的低功耗模式了

网友E:
通过监测功耗、观察唤醒时间等方式,优化系统的功耗和响应性能。

网友F:
分析并优化中断处理程序,将其尽快执行完毕以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G:
通过优化代码和算法,减少CPU的工作负荷和计算量。

网友H: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时钟分频,以减少功耗和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I:
选择适当的时钟源以降低功耗。

网友J: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和模块,以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K:
有必要1s唤醒一次吗?

网友L:
可以通过特定模式自动进入休眠状态以降低功耗。

网友M:
关闭未使用的GPIO口、禁用串口、关闭未使用的定时器等

网友N:
设置到低功耗模式或关闭其时钟源,以减少功耗消耗。

网友O:
关闭不需要的电源线路、降低供电电压、合理选择电源管理芯片等。

网友P:
可以把不使用的外设都禁止使能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Q:
可以把休眠的时间拉长啊  改成10秒睡眠一秒唤醒

网友R:
可以考虑使用更高等级的休眠模式来降低功耗

网友S:
有没有一些部分随着低功耗的跳出会自动启动呢

网友T:
尽量缩短唤醒之后的正常工作时间

网友U:
既然唤醒周期不可更改  那么就得看楼主唤醒之后需要做什么了

网友V(2023-09-01):
你这1秒就唤醒,没必要做低功耗吧

网友W:
你这么操作是为了啥啊?

网友X:
不建议这么高频次的唤醒MCU啊

网友Y:
降低功耗的话,可以定时唤醒呗

网友Z:
其实没必要这么快唤醒吧,你需要做啥操作啊?

网友AA:
低功耗还是需要关闭不用的外设,能好点

网友AB:
也没啥可改的了吧,降低功耗也就这样了

网友AC:
你不如将唤醒频次改改,就好多了

网友AD:
降低功耗换个MCU方案?

网友AE:
没啥好办法,主要我觉得你的唤醒频率有点高

网友AF:
1s唤醒一次也太频繁了吧

网友AG: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会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功能,并将系统电压降低到较低的水平。

网友AH:
关闭不用的外设和IO口。

网友AI:
单片机通常提供了低功耗模式,可以在不影响系统功能的情况下降低电流消耗。

网友AJ:
在进入休眠之前,关闭不必要的模块和外设,例如串口、定时器、ADC等。这些模块在休眠时会继续消耗功耗

网友AK:
选择合适的唤醒源,避免使用过于频繁或者不必要的唤醒源。

网友AL:
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外设

网友J:
可以通过调整单片机的休眠时间来降低功耗。

网友AM:
可以通过减少唤醒触发器的个数来降低功耗。

网友O:
为了降低单片机休眠后的功耗,可以采用降低系统电压、调整休眠时间、使用低功耗模式或使用RTC中断等方法。

网友AN:
降低系统时钟频率、使用低功耗的外部晶体振荡器或内部RC振荡器等。

网友AO:
通过调整时钟频率来降低功耗

网友AP:
减少时钟频率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AQ:
现代的单片机通常提供多个低功耗模式,例如STOP、STANDBY和SLEEP等。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根据需求使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以降低功耗。

网友AR:
选择低功耗外设来替代高功耗外设。

网友AH:
将所有IO口的状态设为高阻输入,以减少功耗。

网友AS:
在休眠期间尽可能地处于低功耗状态。

网友AT:
调整单片机的时钟配置,降低时钟频率或使用更低功耗的时钟源

网友J:
关闭不用的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标志位、将IO口全部设置为上拉或下拉输入、关闭所有外设、关闭jtag口等。

网友AU:
在单片机休眠后,可以将系统电压降低到较低的水平,以减小电流消耗

网友C:
关闭中断、减少循环次数以及优化代码逻辑,可以提高休眠时的功耗效率。

网友AV:
尽可能减少外部硬件连接

网友AS:
可以将休眠时间设置为较长的时间,以减小电流消耗。

网友AW:
在RTC中断触发时,单片机需要恢复RTC的设置,并重新计时,以便下一次唤醒。

网友AX:
在休眠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代码执行。

网友AY:
太频繁了,一秒钟都醒不过来,不是吗

网友AZ:
好好搞个时钟源

网友BA(2023-10-08):
你在一秒钟内醒来,没有必要做低功率,对吧

网友BB:
按照现实需求选择适合的时钟源以及时钟分频,以削减功耗以及进步体系机能。

网友BC:
降低功耗并切换到MCU解决方案?

网友BD:
我想1秒钟唤醒一次,喂看门狗,有什么好的方案?我发现DEMO程序中貌似进入睡眠后就关闭了看门狗的时钟了,看门狗相当于不起作用了。

网友BE:
如果你减少电力消耗,你可以经常醒来

网友BF(2023-11-10):
有必要每1秒醒来一次吗?

网友BG(2024-02-01):
我不建议如此频繁地唤醒MCU

网友BH:
选择得当的时钟源以降低功耗。

网友BI(2024-03-06):
设置为低功耗模式或关闭时钟源以降低功耗。

网友BJ(2024-04-24):
解决了吗?

网友BK(2024-08-31):
在STOP模式下,所有的时钟都被关闭,除非特定的唤醒源被触发。

网友BE:
分析和优化中断处理程序,并尽快执行它们以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BB:
入睡前,关闭不必要的模块和外设,如串口、定时器、ADC等。这些模块在睡眠时继续消耗功率,

网友BL:
关闭不必要的电源线,降低电源电压,选择合理的电源管理芯片等。

网友AY:
您可以禁用未使用的外设,并启用它们以降低功耗

网友BM:
这个需要算一下唤醒厚处理任务的时间是多长,如果与1S相差不大,那你1s唤醒一次,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网友BN:
MCU休眠后,系统电压可降至较低水平,以降低电流消耗

网友BC:
你可以延长休眠时间,改成10秒睡眠,1秒唤醒

网友BF:
考虑使用更高级别的睡眠模式来降低功耗

网友BO(2024-10-08):
定时器的秒中断可以唤醒。必要的处理完成后,进入睡眠。

网友BP(2024-11-08):
太频繁了,一秒钟都醒不过来吧?

网友BQ:
睡觉的时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代码执行。

网友BR: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主要是我觉得你的起床频率有点高

网友BS(2024-12-08):
如果你减少耗电量,你可以定时醒来

网友BI:
通过调整MCU的休眠时间,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BT:
你一秒钟就醒了。没必要做低功耗吧?

网友BU(2025-02-09):
如果你减少耗电量,你就可以更频繁地醒来

网友BV:
定时器唤醒休眠休眠

网友BW:
这种情况很难做到低功耗了,看你唤醒后要运行多久。

网友BL:
你的唤醒频率可能偏高了,建议适当调整

网友BS:
关闭不使用的外设,能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AY:
要优化中断处理程序,让其尽快执行完毕进入休眠模式,可以精简代码、提高处理效率并合理利用资源

网友BE(2025-05-16):
这操作可能是为了检测电机电流或电压,确保电机正常工作。

网友BV:
深度休眠

网友BO: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和模块,以降低系统功耗-----------这得进行不断尝试了。是个细活啊。

网友BX:
唤醒启动有点频繁,可能会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BQ:
看需求调整,可能还有微调空间。是硬件优化还是软件优化?

网友BY:
提高睡眠模式等级,减少CPU工作频率,可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BA:
挑选唤醒源要精准,不频繁且必要,以防资源浪费。

网友BZ:
减少时钟频率,选低功耗晶振或RC振荡,省电又稳定。

网友BI(2025-07-04):
降低功耗的一种方法是降低单片机的时钟频率,这样电流消耗减少,功率随之降低。

网友BU:
选对时钟和分频,既节能又提速。

网友BF:
进入低功耗前,先关闭闲置外设,省电又省心。

网友CA:
睡觉前关掉不用的模块和外设,比如串口、定时器和ADC,省电又延长设备寿命。

网友CB:
N32WB031 休眠后做 1 秒 1 唤醒,可采取以下措施降低功耗:

启用深度睡眠模式(如 STOP 模式),关闭非必要外设(如 Flash、SRAM)。
使用 RTC 闹钟作为唯一唤醒源,配置最低频率时钟(如 32.768kHz LSE)。
禁用所有 IO 输出,将未使用引脚设为模拟输入模式。
关闭无线模块(BLE/WiFi),仅保留必要中断。

典型低功耗值:深度睡眠 + RTC 唤醒约为2-5μA(具体取决于配置)。

网友CC(2025-09-01):
使用低功耗模式,优化代码减少唤醒次数,选择低功耗型外设,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BY:
使用低功耗模式,如停止时钟,关闭无关外设,设置看门狗定时器唤醒。

网友BN:
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能显著降低系统在待机时的能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BU:
确实,刚唤醒时无需低功率运行,等待系统稳定再调整功耗。

网友BC:
可以通过关闭不用的外设来减少单片机功耗,用的时候再开启。

网友CD:
进入低功耗前,先断电闲散模块,省电又省心。

网友CA:
考虑使用低功耗MCU,优化算法减少能耗,使用高效电源管理策略,以及合理设计电路布局以降低功耗。

网友BT(2025-10-02):
减少用电量能让你设置定时唤醒,这样既能节能又方便。

网友BR:
可能是因为唤醒频率过高导致问题,试着降低唤醒频率看看效果。

网友BE:
设置IO口为高阻输入可以减少功耗,同时保证外部信号不会干扰内部电路。

网友CE:
选择集成度高的单片机,内置电机驱动和传感器接口,简化外部电路连接。

网友BW:
关闭不用的外设确实能减少功耗,就像关灯一样,不用时节省能源。

网友CF:
关闭不必要的模块和定时器,减少唤醒次数,节省电量。

网友BG:
降低能耗能节省电力,设定时唤醒功能让设备在非工作时间休息,节省能源。

网友BY:
看应用场景,如果任务不紧急,可以适当降低唤醒频率,以节省资源。

网友AY:
要让单片机在休眠时用最少能量,就像人睡觉一样尽量不打扰,减少能量消耗。

网友CG:
选择低功耗外设,能减少单片机能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CH:
根据功耗需求,选择低频晶振或内置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

网友BA:
低功耗策略:降低唤醒频率、选低功耗器件、降低时钟速度。

网友BH(2025-11-03):
降低功耗意味着电池续航更长,从而能更多次地唤醒设备。

网友CI:
低功耗是为了节省电量,延长设备使用时间。1秒唤醒可能不需要,但长时间运行时低功耗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BQ:
通常情况下,低功耗模式下不会自动启动部件,但有的单片机具备唤醒功能,可通过中断或特定信号唤醒特定部件。

网友BF:
减少功耗意味着电池续航更长,这样你的设备能更频繁地唤醒你。

网友BZ:
优化代码让CPU轻松点,算法巧点,降低工作量。

网友BR:
中断程序要简短高效,尽量减少资源占用,以便快速完成并触发休眠。

网友CJ:
刚开机时直接按需使用,系统稳定后再优化功耗。

网友CC:
单片机进入休眠时,系统电压下降能减少功耗,节省能源。

网友BI:
频繁唤醒可能会让单片机反应不过来,可以考虑调整唤醒间隔。

网友CK:
时钟源选择要合适,这样可以减少单片机功耗,保证设备更节能。

网友BG:
选对低功耗模式,降低休眠功耗,节能又环保。

网友CL:
功耗优化已至极限,继续改进空间有限。

网友CM(2025-12-17):
设置10秒休眠,每秒检查一次唤醒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广播1秒一次测试平均12uA,也是一秒唤醒一次,还带了广播射频的功耗。 你需要的多低呢?一秒一次的周期 ...

请教一下大佬是怎么做的

网友BE:
频率太高,可能一秒内确实反应不过来。

网友BL:
调整时钟频率可以减少单片机功耗,低频运行时电流消耗更少。

网友BS:
关闭闲置外设能降低功耗,需要时再开启。

网友CD:
时钟和分频设置要适宜,这样电机运转既省电又快。

网友CB:
N32WB031 休眠 1 秒唤醒降功耗:选深度休眠模式,关闭无用外设时钟,用低功耗定时器(LPTIM)定时唤醒,禁用非必要 GPIO 上拉下拉。

网友CN:
rtc唤醒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B(2026-01-19):
减少功耗延长电池使用时间,设备可频繁唤醒。

网友BH:
使用更高级的睡眠模式可以显著减少单片机功耗,适合在低功耗应用中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BP:
选择低功耗MCU和优化电路设计可降低功耗,同时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BB:
选用低功耗外设能降低单片机整体能耗,延长电池续航。

网友BA:
嗯,确实不必急,告诉我具体需要完成什么任务吗?

网友BF(2026-02-25):
提高休眠等级能显著减少单片机功耗。

网友BZ:
低功耗模式前,断开不用的模块,既节能又方便。

网友BX:
降低功耗一种方法是减少时钟频率,这样电路运行速度慢,功耗自然降低。

网友CL:
选择模块化组件,简化电路连接。

网友BB:
减少唤醒触发器数量能减少能耗,就像关闭不必要的灯一样。

网友CK:
为了省电,单片机在休眠时应该尽量降低功耗。

网友BL:
为了了解你的操作意图和目的,以便给出相应的帮助或建议。

网友BW(2026-04-06):
用高阻输入节省电,还能避免外部乱信号打扰内部电路。

网友CO:
针对 N32WB031 芯片 1 秒周期性唤醒 的场景,要实现最低功耗,核心是:进入最深睡眠(PD 模式)、用 RTC 定时唤醒、唤醒后最短时间完成任务并立即回眠、全程关闭无用外设与时钟、硬件与电源协同优化。

网友BY:
中断处理要快速,使用寄存器保存关键变量,减少堆栈操作,确保中断服务程序简洁高效。

网友CP:
尽可能进入最深休眠(PD 模式)、缩短唤醒工作时间、关闭无用外设、优化时钟与蓝牙、硬件与软件协同。

网友BC:
关闭未使用的设备能减少功耗,就像关闭家中的灯可以省电一样。

网友BP:
如果需求不紧迫,降低功耗对延长电池寿命或降低热量有益,可以适当做低功耗设计。

网友CQ:
选用最深的可行休眠模式 + 用 RTC 精准 1s 周期性唤醒 + 关尽所有无用时钟与 I/O + 唤醒后快速处理立刻回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