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请问下国民的430 在使用RTC 同时怎么将PC13设成GPIO的功能

楼主(2023-06-27):
GPIO, IO, RTC, gp, pc
请问下国民的430 在使用RTC 同时怎么将PC13设成GPIO的功能

网友A(2023-09-01):
        你用的是外置的RTC么?

网友B:
其实你正常当个IO估计就行吧

网友C: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都是外置的RTC芯片来着

网友D:
正常使用就行吧,还需要单独设置么?

网友E:
一般来说是不用配置的,我觉得

网友F:
没这么用过,不过应该网上有教程吧

网友G:
你不如问问FAE咋弄,他家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

网友H:
大概是需要配置一下,应该还是把PC13弄成普通IO吧

网友I:
是不是把复用时钟打开就行了

网友J:
它本身就是普通的IO吧,我觉得

网友K:
这个还可以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