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G031 ADC DMA传输问题?

楼主(2023-06-27):
AD, ADC, DM, DMA, dc
G031 ADC DMA传输,上电后正常使用,在休眠时关闭ADC使能,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ADC DMA(有重新使能ADC),发现没有更新DMA接收缓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DC+DMA结果始终为0?

网友B:
可以选择ADC的转换完成事件作为DMA传输触发源。

网友:
如果DMA工作于单次方式,那么装满 数据后DMA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C:
adc的配置错误。

网友D:
同时使用多个DMA通道,确保没有DMA通道冲突的问题。

网友E:
设置适当的DMA传输长度。

网友F:
在DMA传输完成时,可以通过中断进行相关的处理操作,例如数据处理、启动下一次传输等。

网友G:
传 输完成产生一次DMA中断的时候再启动下 一次adc转换。

网友H:
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DMA传输模式,例如循环模式或一次性模式。

网友I:
重置DMA的CNDTR寄存器。

网友J:
正确选择和配置DMA通道,以与ADC数据寄存器连接。

网友K:
dma在取数据时发生错误,也就是dma的配置错误。

网友L(2023-09-01):
难道DMA也要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M:
这个不知道,可能DMA也要重新使能一下吧

网友N:
你这是不是直接把所有外设都给关了啊,休眠的时候

网友O:
一般情况属实需要重新初始化一下,估计才行

网友P:
这个原因还得看你程序的,你有demo或者源码方便么?

网友Q:
DMA配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