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IAP升级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6-27):
请问一下,谁知道IAP 内部FLASH固件升级时,升级一半 设备重启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在程序升级过程中禁止中断,升级完成之后再使能中断,可以尝试下.

网友B:
升级过程中被中断导致复位

网友C(2023-09-01):
怎么能升级一半然后重启呢?

网友D:
是你程序逻辑的原因吧

网友E:
你程序是不是有标识,代表那个是最后一包的含义?有冲突了吧

网友F:
一般得分包的,你这估计分包出错了吧

网友G:
按理不应该啊,你用的demo例程还是自己写的功能啊?

网友H:
这种很有可能数据乱了,或者被啥打断了吧

网友I:
你仿真的时候跟进一下呗,就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J:
这不好说,一般重启就是看门狗啊?或者定时器引发的重启,都有可能

网友K:
你这原因太多了,但肯定的是,程序逻辑肯定有点问题

网友L:
仿真看看,然后看进到哪儿导致的重启,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M:
你看是不有中断或者看门狗啥的没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