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x使用蓝牙例程

楼主(2023-06-28):
请教一下,N32WB03x使用蓝牙例程,发现出现 gapc_cmp_evt_handler, operation =1 status = 43 后,蓝牙就像是死掉了,问下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的代码逻辑多次调用了ns_ble_disconnect函数。可以尝试在调用之前确定if(ke_state_get(TASK_APP) == APP_CONNECTED) 确定有连接需要断开再调用断开操作。

网友A(2023-09-01):
        重启一下?也许是一个办法

网友B:
实际上是没死掉也没重启么?

网友C:
是不是你断开函数用多了啊

网友D:
这不太清楚,主要是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咨询一下FAE看看

网友E:
其实最好还是用单独的蓝牙模块就好了,然后MCU与其通信,这样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