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7串口发送乱码,循环打印时,TX引脚电压1.55V,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28):
N32G457串口发送乱码,循环打印时,TX引脚电压1.55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大概率是你的引脚配置参数不正确吧

网友B:
1:接地是否良好,
2:RXD TXD 是否有接电阻,如果有接入电阻,需要考虑分压等问题,是否会导致数字信号电平为无效状态的原因。
3:检查引脚配置,查看是否除了串口功能还有其他的地方使用或者配置。

网友C:
这个发送引脚的电压值是一个固定值吗

网友D:
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tx引脚有没有数据波形啊

网友E:
如果不采用循环打印,发送引脚的电平就是正常的吗

网友F:
循环打印的时候 数据的波特率是多少 跟设定的相符吗

网友G:
乱码的话就要看下波特率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2023-09-02):
有干扰呗,大概是这样

网友I:
你是不是发送的太快了

网友J:
这种电压检测是没啥用的,还得看波特率之类的,你是否对应上了

网友K:
按理来说,你循环打印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了

网友L:
波特率是否正确?只有循环打印时才出错嘛?单次打印就没有问题?

网友M:
发送乱码?接收正常?

网友N:
你是不是程序配置有点问题啊?

网友O:
一般来说,你的波特率得对应才行,不然可不中

网友P:
你用啥线接的串口?这块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Q:
有可能是线影响,也可能是程序速度太快影响

网友R:
你用的波特率是多大啊?

网友S:
发送太快了吧

网友T: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需要发送端和接收端保持一致

网友U:
串口通信需要发送和接收端的电平匹配。

网友V:
TTL、RS232、RS485这几种电平形式是不同的,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W:
在串口通信中,数据位数、停止位数和校验位设置也需要发送端和接收端保持一致。如果这些设置不匹配,接收端可能无法解析发送的数据,导致乱码

网友X:
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电平匹配,或者使用适配器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Y:
需要检查串口端口的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

网友Z:
存在电压波动或噪声,可能会导致UART模块工作异常

网友AA:
如果硬件设计不当,可能会出现干扰导致通讯不正常。

网友AB:
发送数据时没有正确地设置波特率和数据位。

网友X:
TX引脚电压只有1.55V,说明系统电压可能偏低

网友AC:
TX引脚电压为1.55V,这可能是由于硬件设计不当或干扰导致的。

网友AD:
可以通过配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参数来实现正确的波特率和数据位设置

网友AE:
可能是硬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AF:
串口发送乱码也可能是由于电压过低引起的。

网友AG:
如果波特率设置不正确,接收端可能无法正确解析发送的数据,导致乱码。请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完全匹配。

网友AH:
检查系统电压是否正常,并适当调整系统电压。

网友AI:
可以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干扰存在

网友AJ:
串口线路受到干扰,也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K:
如果信号线连接不良或松动,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过程中的电压波形不稳定,从而导致接收到的数据出现错误和乱码。请检查TX引脚的连接,确保连接稳固。

网友AL:
TX引脚的电压波形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解析数据

网友AM:
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线路的粗细、线路连接的稳定性等。

网友AN:
可能是硬件故障或UART模块损坏

网友U:
串口通信需要发送端和接收端使用相同的波特率进行通信

网友AO:
循环打印时数据的波特率是多少,是否与设置相符

网友AP:
有没有考虑分压问题

网友AQ:
看一下始终配置吧!会不会是时钟的问题呢?

网友AR(2023-10-08):
你是不是发得太快了

网友AS:
这可能是由于线路影响,也可能是由于程序速度太快

网友AT:
如果不使用圆形印刷,则发送引脚的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AU:
这个发送io的电压值是一个固定值吗

网友AV(2023-11-10):
这个电压检测不是很有用,它取决于波特率之类的东西。

网友AW(2024-02-01):
你使用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AX:
你在程序配置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Y:
这可能是由硬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AZ:
串口配置错误

网友BA:
TX引脚电压异常

网友B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C:
发送数据时波特率和数据位设置不正确。处理步骤

网友BD(2024-03-06):
串行通信要求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的电平匹配。

网友BE:
波特率多少?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BF:
乱码是波特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