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中的RTC唤醒中断不会中断

楼主(2023-06-26):
各位大大,我最近在做STM32L151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RTC唤醒(wake up)中断不会中断啊,不知道为什么。下面是我的部分程序: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RTCAccessCmd(ENABLE);

   /* Enable the LSE OSC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0x06;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0x66;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RTC WakeUp Clock source: CK_SPRE (1Hz) */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RTC_SetWakeUpCounter(0x0);
/* Enable the RTC Wakeup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 Enable Wakeup Counter */
  RTC_WakeUpCmd(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and 3 bits for Sub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WK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时钟用的是LSE,就是外部低速晶振(32.768K)的

一直不能产生中断,各位大大,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吧,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所有的RTC中断都必须由EXTI产生

网友B:
唤醒中断没起作用是吧

网友C:
中断没配好

网友D:
一般来说应该可以用RTC来实现的啊

网友E:
你可以用官方的demo来跑一下试试

网友F:
为啥不能唤醒啊?提示什么了?

网友G:
你换成其他中断源实现唤醒吧

网友H:
按理来说,RTC唤醒得看MCU是否支持啊

网友I:
最好还是用官方的RTC唤醒程序,熟悉一下,看一下

网友J:
你用的是官方的例程修改的么?

网友K:
不中断可不应该啊

网友L:
可能是RTC部分没产生效果呗

网友M(2023-10-27):
试一下用官方的demo来跑一下

网友N(2023-12-01):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O: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P: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Q: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R: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S: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