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EXTI线18连接到USB唤醒事件怎么理解?

楼主(2023-06-26):
在 void USB_Interrupts_Config(void) 里面为什么要加外部中断的配置
/* Configure the EXti line 18 connected internally to the USB IP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8; // USB resume from suspend mod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对USB唤醒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USB的中断啊,这是

网友B:
应该是对枚举来说的吧

网友C:
这个好像是因为USB睡眠之后就掉了,重新唤醒之后需要重新枚举一下

网友D:
还真没研究过,不过网上应该有很多关于USB的这块的描述吧

网友E:
就是一个USB的唤醒中断呗

网友F:
USB的机制,需要这么做,不然睡眠之后,USB就起不来了

网友G:
唤醒之后才能连接电脑啊,不然电脑都找不到你的设备呢

网友H:
我理解就是USB需要唤醒一下,比如再看门狗复位了,硬件重启了等等

网友I:
这都是USB的基本操作吧

网友J:
唤醒USB用的,防止USB被对方不识别

网友K:
是不是要重新枚举一下啊

网友L:
不然的话它就没法唤醒了吧

网友M(2023-10-25):
应该是因为USB睡眠之后就掉了,重新枚举一下

网友N:
EXTI线18连接到USB唤醒事件是指当EXTI线18上发生电平变化时,会触发USB唤醒事件。这通常发生在USB设备连接或断开时,通过外部中断线通知主机。

网友O(2023-12-10):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P: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Q: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R: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S: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