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磁阀打开时单片机就复位这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3-06-26):
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发现电流太大单片机复位??

网友A:
楼主确定是电流太大而不是发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B:
楼主是什么意思 能确定是因为电流的问题? 电压有没有瞬间下降呢

网友C:
楼主能检测到电流会突然变大到多少的数值吗

网友D:
电磁阀距离单片机的距离大概有多远啊

网友E:
楼主是同时打开多个电磁阀还是一个电磁阀啊

网友F:
除了一些硬件原因 还需要看一下代码看看楼主是不是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