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IAR上搭建开发MM32的环境

楼主(2023-06-26):
    简 介: 初步搭建了MindMotion基于IAR的软件开发环境。测试了基于DAPLink对于SeekFree开发板的开发功能。但是对于测试实验板,DAPLink无法寻找到目标MCU。 利用MM32-Link完成单片机的开发,则需要接一个单片机在MM32Link能够自动复位的功能。这样可以自动完成程序下载执行的整个过程。

    关键词: MM32,IAR,SeekFree,自动调试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卓晴」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uoqingjoking97298/article/details/121179839

楼主:
开发环境

  在之前一直使用IAR EW环境完成STM32 的ARM单片机的开发。来自于灵动MM32单片机开发也可以使用这个环境进行。
一、MindMotion推荐开发工具

  在MindMotion官网中的 MM32F3270开发工具和软件 网页中给出了开发的推荐软件。其中包括有IR Pack。
▲ 图1.1 MindMotion推荐使用的开发环境

  主意:安装MM32的IAR软件包,需要在IAR软件安装完毕之后再进行安装。

楼主:
1、下载IAR 软件包

  在 灵动 IAR Pack 网页,电机MM32系列IAR设备支持包。

楼主:
 下载压缩文件,经过解压之后,可以看到有如下的文件。
MM32_EWARM_patch.exe : 运行安装MM32的IAR软件的补丁。
└─MM32_EWARM_patch
    ├─debugger
    │  └─MindMotion
    ├─devices
    │  └─MindMotion
    │      ├─MM32F0010
    │      ├─MM32F003
    │      ├─MM32F0130
    │      │  ├─MM32F0131
    │      │  ├─MM32F0132
    │      │  └─MM32F0133
    │      ├─MM32F031
    │      │  ├─MM32F031x4
    │      │  ├─MM32F031x6
    │      │  ├─MM32F031x8
    │      │  └─MM32F031xB
    │      ├─MM32F032
    │      │  ├─MM32F032x6
    │      │  └─MM32F032x8
    │      ├─MM32F103
    │      │  ├─MM32F103x8
    │      │  ├─MM32F103xB
    │      │  ├─MM32F103xC
    │      │  └─MM32F103xE
    │      ├─MM32F3270
    │      │  ├─MM32F3273
    │      │  └─MM32F3277
    │      ├─MM32L0
    │      │  ├─MM32L0x0
    │      │  ├─MM32L0x1
    │      │  ├─MM32L0x2
    │      │  └─MM32L0x3
    │      ├─MM32L3
    │      │  ├─MM32L3x2
    │      │  ├─MM32L3x3
    │      │  ├─MM32L3x4
    │      │  └─MM32L3x5
    │      ├─MM32P0
    │      │  └─MM32P021
    │      ├─MM32SPIN
    │      │  ├─MM32SPIN0x
    │      │  └─MM32SPIN2x
    │      ├─MM32W0
    │      │  ├─MM32W0x1xxB
    │      │  ├─MM32W0x2xxB
    │      │  └─MM32W0x3xxB
    │      └─MM32W3
    │          ├─MM32W3x2xxB
    │          └─MM32W3x3xxB
    ├─flashloader
    │  └─MindMotion
    └─linker
        └─MindMotion

楼主:
2、安装IAR Pack

  解压缩下载的ZIP文件,会产生一个执行程序和目录。

    MM32_EWARM_patch :子目录
    MM32_EWARM_patch.exe

  运行MM32_EWARM_patch.exe
▲ 图1.1.3 选择安装的目录

楼主:
点击 “ Driver patch”,大约六秒钟之后,安装完毕。
├─debugger
│  └─MindMotion
├─devices
│  └─MindMotion
│      ├─MM32F0010
│      ├─MM32F003
│      ├─MM32F0130
│      │  ├─MM32F0131
│      │  ├─MM32F0132
│      │  └─MM32F0133
│      ├─MM32F031
│      │  ├─MM32F031x4
│      │  ├─MM32F031x6
│      │  ├─MM32F031x8
│      │  └─MM32F031xB
│      ├─MM32F032
│      │  ├─MM32F032x6
│      │  └─MM32F032x8
│      ├─MM32F103
│      │  ├─MM32F103x8
│      │  ├─MM32F103xB
│      │  ├─MM32F103xC
│      │  └─MM32F103xE
│      ├─MM32F3270
│      │  ├─MM32F3273
│      │  └─MM32F3277
│      ├─MM32L0
│      │  ├─MM32L0x0
│      │  ├─MM32L0x1
│      │  ├─MM32L0x2
│      │  └─MM32L0x3
│      ├─MM32L3
│      │  ├─MM32L3x2
│      │  ├─MM32L3x3
│      │  ├─MM32L3x4
│      │  └─MM32L3x5
│      ├─MM32P0
│      │  └─MM32P021
│      ├─MM32SPIN
│      │  ├─MM32SPIN0x
│      │  └─MM32SPIN2x
│      ├─MM32W0
│      │  ├─MM32W0x1xxB
│      │  ├─MM32W0x2xxB
│      │  └─MM32W0x3xxB
│      └─MM32W3
│          ├─MM32W3x2xxB
│          └─MM32W3x3xxB
├─flashloader
│  └─MindMotion
└─linker
    └─MindMotion

楼主:
二、下载IAR Embedded Workbench
1、下载链接

  从Seekfree获得下载百度盘: IAR En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8.32.4

  存储在当地计算机目录:

    H:\Develop-Program\MM32\IAR软件

  下载获得如下的:IAR软件目录,有以下文件:
  1. │  IAR8.32.4 for ARM安装与注册教程(仅供测试使用,请支持正版)..pdf
  2. │  IAR8.32.4.exe
  3. │  IAR注册机.zip
  4. │  MM32_IAR_EWARM_pack_Ver1.50.zip
  5. │  逐飞科技 IAR使用说明书.pdf
  6. └─IAR学习参考文档
  7.         IAR在线调试简介.pdf
  8.         IAR软件安装教程.pdf
  9.         IAR软件新建工程.pdf

楼主:
2、安装

  安装过程可以参见找文档: IAR8.32.4 for ARM安装预注册教程
(1)解开压缩文件

  将IAR注册机解压缩,生成解压缩文件。

│  **.txt
└─IARkg_Unis
        IARkg_Unis.exe

楼主:
三、安装IAR
1、安装过程

  点击并执行IAR8.32.4。
/(1)第一个安装界面

▲ 图1.3.1 IAR8.32.4执行后出现的界面

楼主:
(2)选择:Install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 图1.3.2 安装IAR Embedded Workbench 界面

楼主:
 选择两次“next”,在License Argreement中选择 I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选择最终安装文件目录。

▲ 图1.3.3 设置安装目录

楼主:
▲ 图1.3.4 选择USB调试器

楼主:
▲ 图1.3.5 设置安装程序文件夹

楼主:
▲ 图1.3.6 安装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过程

楼主:
▲ 图1.3.7 安装IAR Workbench完毕

2、安装MM32的软件包

  根据前面安装MM32软件开发包的过程,将MM32软件开发板安装。

楼主:
四、运行并激活IAR
1、重新安装

  直接运行IAR EW for Arm 8.32.4会出现错误。

  重新卸载,然后在此安装IAR EW。这一次可以正常运行了。
▲ 图A1.4.1 首次运行IAR EW

楼主:
2、激活IAR
▲ 图1.4.2 运行 IAR License Manager

楼主:
▲ 图1.4.3 IARLicenseManager

楼主:
▲ 图1.4.4 选择OfflineLicenseActivation

楼主:
▲ 图1.4.5 Offline Activation 对话框

楼主:
3、运行IAR注册机软件

  将其中的Lincense number拷贝到上面 Offline Activiation
▲ 图1.4.1 运行IARkg-Unis

楼主:
▲ 图1.4.7 选择不用硬件狗

楼主:
▲ 图1.4.8 选择将 Activiation Information存储在桌面

楼主:
▲ 图1.4.9 Request an activation Response file

楼主:
▲ 图1.4.10 选择桌面的 ActivationInfor.txt

  点击“Activate License”,在弹出的“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桌面,生成一个 ActivateResponse.txt文件。

楼主:
4、激活IAR
▲ 图1.4.11 选择ActivateResponse.txt

楼主:
 选择“下一步”,最终激活IAR。
▲ 图1.4.12 最终完成IAR的激活任务

楼主:
5、后期处理

  同意之后,安装程序将会继续下载安装部分软件。
▲ 图1.4.13 抽取文件
▲ 图1.4.14 IAR成功激活后的状态

楼主:
五、安装DAPLink
1、接入USB

  将来自于SeekFree的DAPLink通过MiniUSB接入电脑。

▲ 图1.5.1 DAPLink调试器

  在Windows7下出现了两个相关的USB设备。
▲ 图1.5.2 USB设备

楼主:
2、安装驱动程序

  在下载的SeekFree结构文件中有相应的驱动文件。

    SEEKFREE CMSIS-DAP V2.inf
    SEEKFREE Virtual COM.inf
    DAPLink使用说明 V1.2.pdf

  使用鼠标右键点击设备,选择“更新设备驱动程序”,选择上述驱动文件所在的目录。
▲ 图1.5.3 更新虚拟程序的驱动程序

楼主:
 在弹出Windows询问是否安装驱动程序过程中,选择始终安装该驱动。
▲ 图1.5.4 成功安装设备驱动

楼主:
下面是安装驱动只样本对应的计算机设备。
▲ 图1.5.5 安装完毕之后设备

楼主:
▲ 图1.5.6 DAPLink 10PIN输出功能定义

楼主:
§02 IAR使用
一、下载SeekFree开源库

  在 Gitee上SeekFree的MM32F3277开源库 下载量对应的开源库。 ZIP压缩下载:MM32F3277_Library-master.zip
1、开源库结构

    说明书 芯片手册等
    Example
    Seekfree_MM32F3277_Opensource_Library
    .gitignore
    LICENSE
    README.en.md
    README.md
    核心板整体原理图封装+PCB封装

2、打开其中LED测试程序

  测试在其中Examples的LED测试程序。

楼主:
二、配置DAPLink
1、配置DAPLink

    第一步: 设置Options中的Debugger为CMSIS-DAP。
▲ 图2.2.1 设置Options中的Debugger为CMSIS-DAP

楼主:
第二步: 设置CMSIS-DAP 的RESET为System。
▲ 图2.2.2 设置CMSIS-DAP 的RESET为System

楼主:
2、测试下载调试

  将DAPLink接入SeekFree的核心板。

▲ 图2.2.3 将DAPLink接入SeekFree的核心板

楼主:
  使用Project中的Download&Debug(CTRL+D)启动调试界面。
▲ 图2.2.4 进入调试界面

楼主:
三、运行LED程序
1、测试核心板

  下载测试板上的LED。

▲ 图2.3.1 B13板载LED闪烁

楼主:
2、下载到测试电路板
(1)修改下载线

  由于测试版的SWIO的调试接口定义与DAPLInk(10PIN)接口不同。需要对于接口进行修改。
▲ 图2.3.2 DAPLink接口与测试版调试接口

楼主:
▲ 图2.3.3 DAPLink-->接口

楼主:
测试错误: 利用上述转接线,无法连接测试电路板。

▲ 图2.3.4 上拉电阻效果不好

楼主:
测试错误:并联电阻无法工作!
▲ 图2.3.5 串联100Ω匹配电阻
测试错误:串联电阻无法工作!

楼主:
四、使用MM32-LINK下载程序
1、MM32LINK下载程序

  利用 MM32-LINK 可以在测试板上上下载程序。

▲ 图2.4.1 使用MM32-LINK下载程序

楼主:
但是下载之后,电路无法直接运行,需要:

    MM32-LINK 与目标板断链(Disconnect)
    目标板重新复位;

2、改进下载过程

  这需要在原来的下载程序过程中,增加Disconnec过程。另外还需要控制电源能把重新上电。

  这需要利用额外电路完成自动单片机复位功能。

楼主:
※ 测试总结 ※

  初步搭建了MindMotion基于IAR的软件开发环境。测试了基于DAPLink对于SeekFree开发板的开发功能。但是对于测试实验板,DAPLink无法寻找到目标MCU。 利用MM32-Link完成单片机的开发,则需要接一个单片机在MM32Link能够自动复位的功能。这样可以自动完成程序下载执行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