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单片机如果在低功耗时,不用的IO怎么处理?

楼主(2023-06-26):
航顺单片机如果在低功耗时,不用的IO怎么处理?

网友A:
不用的io要停止运行相应的时钟吧

网友B:
这个 感觉不同厂家的单片机的处理方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网友C:
配置成输入模式还是输出高阻态模式比较好呢

网友D:
应该分析所用机型的IO内部电路,多数是不改变初始的输入状态功耗最小

网友E:
输入口不要悬空,尤其是输入阻抗高的,更不能悬空

网友F:
对于不用的运放,则可以将输出端直接接回反向输入端,并把同向输入端接至参考电平点

网友G(2023-08-04):
这一般针对低功耗处理的,都是有相应的手册吧

网友H:
可以将其时钟关闭,估计就行

网友I:
一般是给不用的IO做输入处理吧

网友J:
反正得看手册,有的是输入低功耗,有的是悬空即可,得看芯片内部的

网友K:
你用的航顺那款MCU啊?我给你看看手册吧

网友L:
参考ST的低功耗处理就行的

网友M:
很多都是输入处理,就可以

网友N:
你关闭时钟之后,悬空呗,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O:
最好是关闭时钟的同时,把IO拉低吧,可能会好点

网友P:
每家芯片不一样,处理起来也不一样的,你得好好看手册才行哦

网友:
应该不只是这个航顺单片机,所有的都需要这么做,禁止悬空,模拟输入是功耗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