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降低MCU的功耗的方法一般都有哪些?

楼主(2023-06-26):
现在很多MCU都想要尽量的省电,节能,所以很多MCU的设计上就会考虑功耗这块,所以,在降低MCU功耗的话一般都有哪些?

网友A:
   部分8位MCU功率为几十微安,睡眠模式为1uA左右,成为首选

网友B:
  MCU可以在睡眠模式下睡眠,也可以在模组睡眠模式下睡眠。当MCU外部触发唤醒后,MCU再唤醒耗电较大的模块,完成功能或通信后,立即进入睡眠,总之进入睡眠状态自然是省电的。有些模块采用了多种睡眠模式,目的是在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更灵活地降低功耗。

网友C:
当使用稍微复杂一些的MCU时,它本身就会带外设,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

网友D:
芯片的主频越高,功耗就越大。降频方案一般不采用外部晶振,采用内晶振,频率选择常用的32768Hz虽然低,但只能获得秒级精度,要想获得ms或us级精度,1M以上的频率是少不了的

网友E:
采用断续供电、断续开关方式,使器件的功耗降低一半

网友F:
若有些引脚在外接上拉电阻,而MCU在睡觉时该引脚放置较低,这样,有压差,有电阻,形成不必要的功耗。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因此各管脚必须根据外部电路合理配置。

网友G:
使用合适的去耦电容和功耗优化电路,来降低功耗并提高系统效率。

网友H:
合理使用低功耗模式、电压调节等,以减少能耗。

网友I:
通过编写高效的算法和优化代码,可以减少处理器的负载,从而节省功耗。

网友J:
通过降低时钟频率,可以减少处理器的工作速度和功耗

网友K:
避免过高的温度导致功耗增加和性能下降。

网友L:
多用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M:
优化数据传输协议和通信方式,减少数据传输的次数和长度,以降低功耗。

网友N:
选择低功耗MCU

网友O:
在降低MCU功耗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硬件和软件层面的优化措施。

网友P:
可以根据设备状态自动调整功耗模式,以提供最佳的功耗性能。

网友Q:
采用适当的电源管理策略,如动态电压调节(DVFS)、动态频率调节等,根据实时需求动态调整供电电压和频率。

网友R:
优化程序代码,减少指令执行时间。

网友S:
通过降低时钟频率,可以减少MCU芯片内部的功耗消耗。

网友T:
控制单片机系统的电流和功耗?

网友N:
使用低功耗组件、优化供电线路等,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的功耗。

网友U:
通过优化软件代码,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循环,以降低CPU的工作负载,从而减少功耗。

网友V:
选择低功耗的MCU器件,这些器件通常具有更低的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可以在设计阶段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W:
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功耗作为重要指标,并选择功耗性能较好的芯片。

网友X:
利用MCU提供的节能模式,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停机模式等。在不需要执行任务时,将MCU切换到相应的节能模式,以降低功耗。

网友Y:
可以提供更高效的电源转换和功耗管理,进一步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Z:
用睡眠模式来暂时停止或降低MCU的活动,以减少功耗。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不同的睡眠模式

网友AA:
尽量使用中断让处理器进入更深的睡眠

网友AB:
只打开需要的模块和外设,关闭未使用的模块和外设,以减少功耗。

网友AC(2023-08-04):
正常MCU的功耗说实话就没啥可以降下来的,除非改变工作模式,进入休眠之类的

网友AD:
一般都是考虑外围电路的功耗降下来,利用MOS来控制其电源

网友AE:
属实,很多都需要考虑节能,这个低功耗很重要

网友AF:
对啊,MCU是带有低功耗功能的,你直接使用这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AG:
降低MCU的功耗一般都是不用的IO悬空或者输入处理能好点

网友AH:
你程序逻辑处理的好点呗,能快速进入到低功耗的话,就好了

网友AI:
大概都是需要控制外围的,不能只研究MCU这块吧

网友AJ:
进入睡眠模式,长时间不唤醒,估计可以

网友AK:
一般得看你的业务逻辑,要是没条件低功耗,你也没必要强求啊

网友AL:
用的元件都靠谱点,有些时候就是电容漏电,就很容易增加功耗的

网友AM:
复杂一些的MCU本身就会带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