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 抄板的具体步骤

楼主(2023-06-26):
PCB 抄板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拿到一块 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级管的方向,IC 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码相机拍两**气件位置的照片。现在的 pcb 电路板越做越高级上面的二极管三极管有些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第二步,拆掉所有器多层板抄板件,并且将 PAD 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 PCB 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扫描仪扫描的时候需要稍调高一些扫描的像素, 以便得到较清晰的图像。再用水纱纸将顶层和底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 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注意,PCB 在扫描仪内摆放一定要横平竖直,否则扫描的图象就无法使用。

第三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 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 BMP 格式文件  和 BOT.BMP,如果发 现图形有问题还可以用 PHOTOSHOP 进行修补和修正。

第四步,将两个 BMP 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 PROTEL 格式文件,在 PROTEL 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 PAD 和 VIA 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所以说 pcb 抄板是一项极需要耐 心的工作,因为一点小问题都会影响到质量和抄板后的匹配程度。

第五步,将 TOP 层的 BMP 转化为 TOP.PCB,注意要转化到 SILK 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 TOP 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 SILK 层删掉。不断重复知道绘制好所有的层。

第六步,在 PROTEL 中将 TOP.PCB 和 BOT.PCB 调入,合为一个图就 OK 了。

第七步,用激光打印机将 TOP LAYER,BOTTOM LAYER 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 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 PCB 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你就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