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芯片的普通IO是不是都可以支持5V的电平?

楼主(2023-06-26):
航顺的普通IO是不是都可以支持5V的电平?

网友A:
工作电压是2-3.6V,但IO口兼容5V的输入电压

网友B:
可以接受高达5V的电平

网友C:
IO引脚能够容忍5V电平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输出或供应5V电平。

网友D:
不能直接输出5V电平

网友E:
引脚输入电平的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F:
GPIO口能够承受多大电压?

网友G:
手册写的是io端口可以承受5v

网友H:
是兼容识别5V的IO口信号

网友I:
IO都支持5V电平。

网友J:
大多数 IO引脚通常是5V容忍的

网友K:
用5V供电貌似是不行的

网友L:
阅相关的数据手册以了解其具体支持的电平范围。

网友M(2023-08-08):
估计ADC部分不能支持吧

网友N:
你要是IO的话,属实可以支持5V,但是不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O:
一般都支持啊,控制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P:
通信或者模拟IO的话,不能直接接5V的系统的

网友Q:
得看手册描述,有些IO不建议直接接,很容易烧坏掉

网友R:
普通的IO好像不止航顺,ST的也支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