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单片机是否支持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

楼主(2023-06-26):
航顺单片机是否支持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

网友A(2023-08-10):
应该是支持的吧

网友B:
你说的SRAM是利用fsmc接过来的么?

网友C:
你说的是航顺的哪款MCU啊?

网友D:
一般可以支持,但是得看你SRAM是啥接口的

网友E:
我记得HK的芯片,好像有些可以完全兼容ST的吧,应该可以支持Sram

网友F:
最好还是找个代理商或者FAE来确认一下,比较靠谱

网友G:
可以吧,用IO是可以的

网友H:
有FSMC的应该就可以接

网友I:
得看你选择的是哪款MCU哈,这样才知道能不能接

网友J:
你这数据得多大啊,还需要外扩的SRAM

网友K:
用IO可以